回原点报运算错误,求教

楼主(2019-07-19):
帮忙看一下,这个回原点程序有什么问题,一执行就报运算错误。第一次入松下的坑,求大神解救。

网友A:
控制代码   H120   , 这个改成  H20    或  H21

X5输入点也要设成CH1原点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代码   H120   , 这个改成  H20  ...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没有设置原点输入的原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