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只有清理功能没有杀毒功能的软件

楼主(2019-07-19):
由于一些项目文件经常被杀毒软件隔离、删除,不胜其烦。就不想装360、毒霸。但有时候要清理缓存垃圾之类的,需要这个清理功能。(又没到磁盘清理这个程度)

网友A:
给客户用的

网友B:
cclear这个呢

网友C:
下载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魔方就行啊

网友D:
基本上都不用清理,到一定时间重装系统即可,清理还是不如装系统那么清爽

网友E:
电脑自带的有清理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用的

所有的杀毒软件,基本都会出现问题,前一段时间,群里的博图V15不能用了,就是用杀毒软件优化一下启动程序,禁止某个启动程序,直接造成博图V15报没有授权。

网友G: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cclear这个呢

中文版的还没下载,试了下还行。

同时谢谢各位大佬给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J:
用系统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