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标签机打印长序列号的条形码

楼主(2019-07-19):
打印条形码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安装好打印机,然后在下载一个专业的条码打印软件,在条码打印软件中绘制条形码,条形码的内容可以自己输入,也可以用序列生成、数据库导入、随机生成等,下面前4位是固定不变的内容,我们手动输入,后面4位是可变的,我们用序列生成为列,在条码打印软件中为大家演示一下长序列号条形码的制作。

1.打开条码打印软件,设置一下纸张和标签的尺寸。

2.点击软件左侧的图标”绘制一维条码”按钮,在画布上绘制一个条形码对象,双击条形码,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修改”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手动输入”,在下面的状态框中,手动输入不变的内容,点击编辑。

3.点击“+”号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序列生成”,开始字符串为1(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比如开始字符串为1000),点击添加。

在右侧的处理方法中,点击“+”号按钮,处理方法类型选择“补齐”,目标长度为4(可以自定义进行设置),填充字符为0,点击添加-确定。

设置好之后,可以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的“打印预览”按钮,也可以点击“文件-打印预览”,看下预览效果。预览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

以上就是在条码打印软件中制作长序列号条形码的方法,序列号在条码打印软件中可以用序列生成,也可以用数据库导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进行选择。在软件中制作好长序列号条形码之后,可以直接连接标签机进行打印。关于标签机方面的设置,可以参考立象Argox OX- 100条码机如何打印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