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博打印机如何设置热敏打印

楼主(2019-07-19):
现在市场上标签纸种类比较多,如果你的打印机适合哪种标签纸,你需要在你的打印机上安装对应的标签纸即可,这里以佳博打印机安装热敏纸为例,首选需要在打印机上安装热敏纸,安装的位置要是热敏打印的位置。安装好之后,再在打印机首选项中进行设置,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开始-设备和打印机,弹出设备和打印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找到佳博打印机。

在佳博打印机上右击-打印首选项-高级设置中,设置打印方式为热敏,然后点击确定。

如果需设置热转印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进行设置,方法如上。

在打印机中设置好之后,打开条码打印软件,点击新建,或者文件-新建,弹出文档设置对话框,在文档设置-打印机类型及纸张中,在打印机下拉列表中选择你需要的打印机,然后在纸张中自定义设置一下纸张的大小。

然后文档设置-布局中设置一下标签的行数列数、上下左右的页面边距以及标签间距等,再不设置顺序、页码、区间、光标、画布的情况下,点击完成。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条码打印软件怎么自定义设置纸张尺寸。

实际上在打印机上安装好热敏纸之后,打印机自检一下就可以识别热敏了。 如果打印机不能自动识别的话,可以在打印机首选项中手动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