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空载速度测试问题

楼主(2019-07-19):
参考手册进行空载的速度测试,下图是三个步骤STEP1~STEP3。请教STEP3中的(3)中所说的导通数字输入DI3,是什么意思,是将P2-12设置为1吗?谢谢大家!

楼主:
知道了。我在上位机中控制对应IO的导通、关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