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常用基本指令

楼主(2019-07-19):
一、标准触点 LDAOLDNANON

LD,取指令。表示一个与输入母线相连的常开接点指令,即常开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LDN,取反指令。表示一个与输入母线相连的常闭接点指令,即常闭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A,与指令。用于单个常开接点的串联。

AN,与非指令。用于单个常闭接点的串联。

O,或指令。用于单个常开接点的并联。

ON,或非指令。用于单个常闭接点的并联。

       二、正、负跳变 EDEU

ED,在检测到一个正跳变(从OFFON)之后,让能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EU,在检测到一个负跳变(从ONOFF)之后,让能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三、输出 =

=,在执行输出指令时,映像寄存器中的指定参数位被接通。

四、置位与复位指令SR

S,执行置位(1)指令时,从bitOUT指定的地址参数开始的N个点都被置位。

R,执行复位(0)指令时,从bitOUT指定的地址参数开始的N个点都被复位。

置位与复位的点数可以是1-255,当用复位指令时,如果bitOUT指定的是TC时,那么定时器或计数器被复位,同时当前值将被清零。

五、空操作指令NOP

NOP指令不影响程序的执行,执行数N1-255)。

网友A:
基本指令也能实现很复杂的功能,看你如何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