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标注样式和属性文字高度无法编辑?

楼主(2019-07-19):
  之前在论坛看到有人遇到一个问题: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图的过程中,想在属性编辑器里修改文字的高度,却发现是灰色,无法修改,如下图所示。

  而且标注样式的文字高度无法设置了,如下图所示。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属性文字或标注样式使用的文字样式设置了字高。

  上面两张截图中的属性文字和标注样式都使用了Standard文字样式,输入ST,回车,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如下图所示。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将文字样式的高度改成0!

  文字样式设置高度和设置为0到底有哪些区别?

  在CAD中,只要带文字的图形和格式都与文字样式有关,除了上面提到的属性文字和标注样式外,还有表格样式、多重引线样式等,而文字样式最直接是会影响单行文字和多行文字的输入。

  当文字样式的字高设置为0时,使用此文字样式的文字和格式会采用不同的默认值,并可以随意修改。比如说单行文字、多行文字、属性文字的默认高度是由变量TEXTSIZE决定的,可以调整;输入单行文字的时候会提示让输入文字高度;而标注样式、多重引线样式和表格样式则跟样式的初始设置有关系,公制的通常文字高度是2.5,英制的话则是0.18。

  当文字样式设置了固定的字高后,使用此文字样式的文字和格式都会使用此高度,输入单行文字时不会提示设置高度,属性文字、标注样式、多重引线样式、表格样式等字高无法修改。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发现哪里字高无法修改,就可以检查一下文字的文字样式设置。

  什么时候文字样式需要设置字高呢?

  如果使用相同他文字样式的文字需要设置成不同高度,那就将高度设置为0。如果一种文字样式只用于一种高度的文字,就可以设置成固定高度。如果文字需要适应不同比例的视口,而且在图纸上文字高度要保持一致,可以再设置固定高度的同时,打开注释性,如下图所示。

  勾选“注释性”后,“高度”就变成了“图纸文字高度”,表示这些文字设置什么比例,在布局中只要对象的注释比例与视口匹配,图纸空间文字高度,也就是打印出来都是这个高度。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设置文字样式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些文字样式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从而决定是高度保持为0或设置成固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