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出单元和输出电路的类型

楼主(2019-07-19):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出信号类型可以是开关量、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出单元从广义上分包含两部分:一是与被控设备相连接的接口电路,另一部分是输出的映像寄存器。

       PLC运行时CPU从输入映像寄存器读取输入信息并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放到输出映像寄存器。输出映像寄存器由输出点相对应的触发器组成,输出接口电路将其由弱电控制信号转换成现场需要的强电信号输出,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指示灯等被控设备的执行元件。

   输出接口电路通常有三种类型: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和晶闸管输出则。每种输出电路都采用电气隔离技术,电源由外部提供,输出电流一般为1.52A,输出电流的额定值与负载的性质有关。

   为使PLC避免受瞬间大电流的作用而损坏,输出端外部接线必须采用保护措施:一是输出公共端接熔断器;二是采用保护电路,对交流感件负载,一般用阻容吸收回路;对直流感性负载用续流二极管。极大部分的PLC的输出端子采用分组式和分隔式。对于晶体管输出型还有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两种形式。极大部分的欧美品牌的PLC采用源型输出,而极大部分的亚洲品牌的PLC采用漏型输出。

网友A:
谢谢楼主,学习了,这种基础知识要不断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