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7-19):
三菱FX1S-14MT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应该怎么设置最高速和加减速时间,哪位大神知道?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A:
最高速度及加减速设定与伺服所带的负载有很大关系,也和你伺服所设置的电子齿轮比参数相关,也和你PLC本体高速脉冲输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