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洗机常见故障判断及维修方法汇总

楼主(2019-07-19):
  干洗机使用过程中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问题的出现由设备外部原因造成的,也会由设备内部原因造成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这就要求使用者对设备有个熟知程度,对故障点有准确的判断。下面,上海千实就为大家一一说明:

  开机时按按提示灯不亮或电脑无显示机器不工作?

  故障原因:

  1、总闸是否送电,主开关是否导通

  2、电气箱内保险烧坏

  3、按健开关失灵

  4、电脑板保险烧坏

  维修:

  1、推上总闸,用万用表测是否有三相电

  2、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测电气箱内保险是否烧坏,如烧坯更换如再烧坏,请专业人员检查

  3、更换按健开关

  4、更换保险如再烧坏,请专业性人员检查

  干洗油循环不畅?

  故障原因:

  1、溶剂泵堵塞

  2、管路堵塞

  3、气动阀失灵

  4、由于底箱太脏、使吸管堵塞

  5、尼龙过滤器太脏

  6、电机反向

  维修:

  1、清理溶剂泵

  2、清理管路

  3、更换或维修气动阀

  4、清理底箱,疏通吸管

  5、清洗过滤器

  6、调换电线

  衣物烘不干?

  故障原因:

  1、衣物存液太多

  2、冷却效果不好或自来水压力低

  3、回收管路堵塞

  4、加热温度不够,温度上不去

  5、风道堵塞,风机风力不够

  维修;

  1、适当延长甩干时间

  2、清理冷凝器、提高冷却水压力

  3、清理回收管路

  4、提高加热、温度、调整温控仪

  5、清理风道,检查机状态延长烘干时间

  甩干机不工作甩干时噪音大?

  原因:

  1、金属过滤器排放阀未打开

  2、热继电器未复位,交流接触器线圈烧坏

  3、甩干按键失灵

  4、电脑无输出

  5、主轴承磨损或损坏

  维修:

  1、打开排放阀(因排放阀与甩干互锁)

  2、修复或更换电器原件

  3、更换按键

  4、检修电脑

  5、更换主轴承,注意定期加油

  干洗油排不出笼?

  原因:

  1、金属过滤器管路堵塞

  2、金属过滤器排放阀堵塞及失灵

  3、控制排放阀的电磁先导阀失灵

  4、按健开关或电脑板无输出

  维修:

  1、清理管路

  2、清理排放阀,修理及更换排放阀

  3、修复或更换电磁先导阀

  4、更换开关或检修电脑板

  温度显示不正常?

  原因:

  1、温度探头损坏

  2、温度探头插头松脱

  3、电脑内部损坏

  维修:

  1、更换温度探头

  2、将温度控头重新插入压内

  3、检修电脑板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