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实现OPCUA客户端数据订阅功能

楼主(2019-07-19):
求助各位:

        请问我要用C#实现一个功能,就是    opcua 服务器端一个节点里面内容有变化,立刻得到这个节点的数据。我网上查了,需要用数据订阅功能。下面是我代码,但是运行到      m_OpcUaClient.AddSubscription("A", "ns=2;s=Machines/Machine B/TestValueFloat", SubCallback);

这段后,跳转不到SubCallback()这个方法。报如下错误

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

代码如下:

private OpcUaClient m_OpcUaClient;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sub

            m_OpcUaClient.AddSubscription("A", "ns=2;s=Machines/Machine B/TestValueFloat", SubCallback);

        }

 private void SubCallback(string key, MonitoredItem monitoredItem, MonitoredItemNotificationEventArgs args)
        {
            if (InvokeRequired)
            {
                Invoke(new Action<string, MonitoredItem, MonitoredItemNotificationEventArgs>(SubCallback), key, monitoredItem, args);
                return;
            }

            if (key == "A")
            {
                // 如果有多个的订阅值都关联了当前的方法,可以通过key和monitoredItem来区分
                MonitoredItem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 args.NotificationValue as MonitoredItemNotification;
                if (notification != null)
                {
                    textBox1.Text = notification.Value.WrappedValue.Value.ToString();
                }
            }

        }

网友A: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中

网友B:
建议找付费的控件比较好哦

不然很花时间

网友C:
我C#不行。但会不会跟你大量私有化有关系?毕竟错误提示引用连接不到实例。改成public试试。

网友D:
异步通讯 OPCsever数据变化会通知看客户端触发事件 通过此事件更新数据

网友E:
安装一个PC ACCESS ,里面有西门子得C#得OPC 通信案例,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