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常见故障以及维修处理方法

楼主(2019-07-19):
三菱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
AL.24
主电路异常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接地故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在主电路端子(TE1)上电源输入和输出接线有断路。修理电线。
伺服电机动力线表面损坏。更换电线。
伺服放大器主电路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
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广州科沃变频器伺服电路板维修培训班定于每月10号和25号正式开课,开设内容包括:变频器维修培训、电路板维修培训、变频空调主板培训、工控设备电路板维修培训。培训学费统一6800元,学习一个月,一期没学好,下期免费继续,学会为止,并提供终生的免费技术支持。详情请登录我公司网站或来电咨询,欢迎亲临我公司实地参观考察。
内容: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参数No.0设定错误。正确设定参数No.0
未连接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正确接线。
电源电压异常(260V以上)检查电源。
高频度或连续再生制动运行使再生电流超过了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降低制动频度。更换容量大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减小负载。
内容: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或再生制动选件。
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

AL.25
绝对位置数据丢失 电池连接线松动或电压偏低
广州科沃变频器伺服电路板维修培训班,每月10号和25号准时开班。

AL.30
再生报警 检查再生能耗电路、减小负载

AL.31
超速
转速超出了瞬时允许转速。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指令输入脉冲频率过高。正确设定指令脉冲频率。
加减速时间过小导致超调过大。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伺服系统不稳定导致超调。重新设定增益。不能重新设定增益的场合: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的小一些。重新检查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定。
电子齿轮比太大。(参数No.3No.4) →正确设定。
编码器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参数No.3
*标记的参数,设定后需将电源断开,再重新接通电源,参数才会生效。
电子齿轮(指令脉冲倍率分子)
电子齿轮设定错误可能导致错误运行,必须在伺服放大器停止输出的状态下进行设定。
为输入指令脉冲设定对应的倍率。
(
)设定范围是:1/50CMX/CDV500
下式中伺服电机每转输入脉冲数的设定是可以改变。
(
)HC-KFE系列:10000 pulse/rev的场合
如果设定值是0,可根据连接的伺服电机的分辨率自动的设定这个参数。
初始值:1
设定范围:0165535
AL.32
过流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允许电流。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输出侧U·V·W相存在短路。正确接线。
伺服放大器输出侧U·V·W相接地。正确接线。
由于外来噪声的干扰,过流检测电路出现错误。实施抗干扰处理。
伺服放大器晶体管(IPM)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
AL.33
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的输入在400V以上。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接线断路或接触不良。更换电线。正确接线。
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接线断路。使用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时,更换伺服放大器。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时,更换再生制动选件。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容量不足。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或更换容量大的再生制动选件。
电源电压太高。检查电源系统
AL.35
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输入的指令脉冲的脉冲频率太高。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指令脉冲频率太高。改变指令脉冲频率使其达到合适的值。
指令脉冲混入了噪声。实施抗干扰处理。
指令装置故障。更换指令装置。

主电路器件异常过热。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异常。更换伺服放大器。
过载状态下反复通过“ON-OFF”来继续运行。检查运行方法。
伺服放大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修理伺服放大器的冷却风扇。

AL.42
反馈报警 编码器信号丢失更换伺服电机

AL.45
主线路过热 检查冷却系统、驱动方法检查、更换伺服放大器
AL.46
伺服电机过热
伺服电机温度上升热保护动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电机环境温度超过40度。使伺服电机工作工作环境温度在040度之间。
伺服电机过载。减小负载。检查运行模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编码器中的热保护器件故障。伺服电机冷却风扇异常更换伺服电机。

AL.50
过载1
超过了伺服放大器的承载能力。
负载率300%2.5s以上
负载率200%100s以上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用于负载大于其连续输出能力的场合。减小负载。检查运行模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振动。进行几次加减速来完成自动增益调整。修改自动增益调整设定的响应速度。停止自动增益调整。该用手动方式进行增益调整。
机械故障。检查运行模式。安装限位开关。
伺服电机接线错误。伺服放大器的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输入U·V·W相位没有接对。正确接线。
编码器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编码器故障: 使伺服马达停止输出,缓慢旋转伺服马达的轴,这时反馈的脉冲累积的数值
应和转动的角度成比例关系,可判断编码器有故障。

AL.51
过载2 检查操作参数、正确连接、调整加减速时间、更换伺服放大器、更换伺服电机

AL.52
误差过大
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编码器分辨率能力×10pulse)。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加减速时间常数太小。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转矩限制值(参数No.28)太小。增大转矩限制值。
由于电源电压下降,致使转矩不足,伺服电机不能启动。检查电源的容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位置控制增益1(参数No.6)的值太小。将设定值调整到伺服系统能正确运行的范围。
由于外力,伺服电机的轴发生旋转。达到转矩限制的场合,增大转矩限制值。减小负载。选择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机械冲突。检查运行模式

三菱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

AL.10 欠压
电源电压过低。MR-E-□A:160V 以下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电源电压太低。 →检查电源系统
·控制电源瞬间停电在60ms以上。 →检查电源系统
·由于电源容量过小,导致启动时电源电压下降。 →检查电源系统
·电源切断5秒以内再接通。 →检查电源系统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2 存储器异常1、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3 时钟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4 看门狗异常、→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5 存储器异常2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2:RAM ROM异常
AL.13:印刷电路板异常

AL.14:CPU异常
AL.15:EEPROM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6 编码器异常1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编码器电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配合有误。 →使用正确的配合

AL.17 电路板异常2、
AL.19 存储器异常3
AL.17:CPU·零部件异常
AL.19:ROM存储器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A 电机配合异常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配合有误。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 →使用正确的配合。
·参数No.0选择的伺服电机与当前使用的伺服放大器不匹配。 →正确设定参数No.0。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编码器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编码器电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AL.24 主电路异常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相)接地故障。

三菱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
AL.24
主电路异常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接地故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在主电路端子(TE1)上电源输入和输出接线有断路。 →修理电线。
·伺服电机动力线表面损坏。 →更换电线。
·伺服放大器主电路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内容: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参数No.0设定错误。 →正确设定参数No.0
·未连接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 →正确接线。
·电源电压异常(260V以上) →检查电源。
·高频度或连续再生制动运行使再生电流超过了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降低制动频度。→更换容量大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减小负载。
内容: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或再生制动选件。
·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25
绝对位置数据丢失 电池连接线松动或电压偏低

AL.30
再生报警 检查再生能耗电路、减小负载

AL.31
超速
转速超出了瞬时允许转速。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指令输入脉冲频率过高。 →正确设定指令脉冲频率。
·加减速时间过小导致超调过大。 →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伺服系统不稳定导致超调。 →重新设定增益。不能重新设定增益的场合:①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的小一些。②重新检查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定。
·电子齿轮比太大。(参数No.3No.4) →正确设定。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参数No.3
*标记的参数,设定后需将电源断开,再重新接通电源,参数才会生效。
电子齿轮(指令脉冲倍率分子)
电子齿轮设定错误可能导致错误运行,必须在伺服放大器停止输出的状态下进行设定。
为输入指令脉冲设定对应的倍率。
(
)设定范围是:1/50CMX/CDV500
下式中伺服电机每转输入脉冲数的设定是可以改变。
(
)HC-KFE系列:10000 pulse/rev的场合
如果设定值是0,可根据连接的伺服电机的分辨率自动的设定这个参数。
初始值:1
设定范围:0165535
AL.32
过流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允许电流。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输出侧U·V·W相存在短路。 →正确接线。
·伺服放大器输出侧U·V·W相接地。 →正确接线。
·由于外来噪声的干扰,过流检测电路出现错误。 →实施抗干扰处理。
·伺服放大器晶体管(IPM)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33
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的输入在400V以上。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接线断路或接触不良。 →更换电线。→正确接线。
·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接线断路。 →使用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时,更换伺服放大器。→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时,更换再生制动选件。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容量不足。 →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或更换容量大的再生制动选件。
·电源电压太高。 →检查电源系统
AL.35
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输入的指令脉冲的脉冲频率太高。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指令脉冲频率太高。 →改变指令脉冲频率使其达到合适的值。
·指令脉冲混入了噪声。 →实施抗干扰处理。
·指令装置故障。 →更换指令装置。

主电路器件异常过热。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过载状态下反复通过“ON-OFF”来继续运行。 →检查运行方法。
·伺服放大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修理伺服放大器的冷却风扇。

AL.42
反馈报警 编码器信号丢失→更换伺服电机

AL.45
主线路过热 检查冷却系统、驱动方法检查、更换伺服放大器
AL.46
伺服电机过热
伺服电机温度上升热保护动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电机环境温度超过40度。 →使伺服电机工作工作环境温度在040度之间。
·伺服电机过载。 →减小负载。→检查运行模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编码器中的热保护器件故障。伺服电机冷却风扇异常 →更换伺服电机。

网友A(2019-08-24):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