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器故障解决实例集锦

楼主(2019-07-19):
广州科沃公司提供专业电梯变频器维修、电梯变频器故障,电梯电路板急修,为您解决燃眉之急。

电梯变频器维修故障1 3100用户投诉电梯停止不能运行,外呼不起作用,楼层显示正常,不开门.TT检查TCB故障记录01000105OVF20故障记录CHK DBD SIG,查SW1

2继电器,发现SW1继电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更换后正常

故障2 T60电梯用户投诉在平层位置反复开关门,需要关门几次后才能运行,大部分时间正常。检查MIB板和变频器无故障记录。在机房观察等待故障出现。发现在故障出现时UD继电器吸合后马上断开,用万用表检查UD继电器A1端电压,发现在故障时无电压,结合故障无故障登记,怀疑故障应在安全检测点后,逐个检查轿门、厅门接点正常,暂时未检查出故障点,又观察运行,发现在LB继电器吸下后UD继电器就会断开,查图纸,LB继电器对UD继电器基本没影响。后用手顶住LB继电器使之由人为控制,发现故障不在出现。怀疑是LB继电器触点故障,将控制柜内主要的继电器触点检查了下,发现SDP继电器13-14触点接触电阻有50-200欧姆,将触点清洁后故障频率明显降低,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广州科沃电梯变频器电路板维修培训班,每月10号和25号准时开班。

电梯变频器故障维修3 T2000VF用户投诉电梯关人,到达后放人,到机房开检修电梯不动,TT检查MC故障记录2703DB故障记录D CURRENT FDBK,检查UDX继电器触点接触正常,检查控制柜电机输出桩头发现W相桩头已烧焦,更换该桩头后正常

故障4 T2000VF用户投诉电梯运行一抖一抖很恐怖。用TT检查MC故障记录2703DB故障记录INVERTER OCT,检查UDX继电器触点正常,控制柜电机接线桩头正常,电机线圈电阻正常,暂无法查出故障,后考虑如果抱闸在正常情况下不能放开、PVT不正常也会引起故障,检查抱闸正常,PVT检查发现插头焊线有一松动,焊好后修复故障

电梯变频器维修故障5300VF用户投诉电梯运行一停一停,跑一层要停56次。到机房发现故障时主机有很大的运行噪音,象是机械磨檫的声音,拉电溜车检查主机机械运行正常,判断是电气故障。用TT检查MC故障记录2703DB故障记录D CURRENT FDBKINVERTER OCT,更换PVT后正常

 故障6T60用户投诉运行一停一停,关人。到达后发现并没有关人,电梯运行一停一停,查MIB故障登记OUSSDP亮,检查速度传感器,发现反光盘上有很多黄油,清洁后正常。

电梯变频器故障维修73100用户投诉电梯开门停在1,不响应外呼.TT检查M111状态为正常,检查关门按钮信号无输入光幕不考虑,试门机开关门正常.在将电梯检修恢复正常后电梯就始终停在1楼并开门,并且在M111里始终有一呼梯信号存在,将内呼及外呼切除照旧,怀疑是LCBII板上呼梯开关问题,上下拨动无呼梯信号输入,拆除开关后电梯恢复正常,拿万用表检查开关有一副触点长通。

 故障8T40电梯,有一维修工已在现场修理故障,但检查不出问题,到达后机房开检修电梯不动,检查故障灯正常,查厅门后线号2XQ36110V,后面没电,检查是SDP继电器未吸,检查SDP继电器线包没电,BPR\AZX继电器触点,发现AZX继电器1-9常闭触点不通,更换后电梯恢复正常.

电梯变频器维修故障9(该故障因为很久了,故障记录记不清楚)T2000VF电梯上行一停一停,下行正常,检查DBR电阻发现有一电阻烧断,更换后正常.

故障10 T-40下行快到平层时有多啜感经查报闸臂中间的销子出来了 更换顶丝后 故障消除[br][br]此故障极其危险啊,大家对17CT主机保养时一定要注意抱闸销

广州科沃数控机床维修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电梯变频器维修、电梯变频器故障维修,为您解决燃眉之急;另提供变频器维修培训班、电路板维修培训班定于每月10日和25号正式开课,学费6800元,学习一个月。公司具备学员宿舍,设施齐备,教学维修设备齐全,保证教学质量,包教包会,并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和创业的配件支持!详情请登录我公司网站或来电咨询,梁工。欢迎亲临我公司实地参观了解。

广州科沃数控机床维修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电梯变频器维修培训解决方案为您解决燃眉之急,以下为电梯常见故障解决方案实例;

故障13100电梯经常出现EFO,到现场TT查看状态正常,后观察,偶尔又有EFO出现,查消防输入正常,检查RS18正常,查用户消防模块偶尔会动作拆除后正常。

电梯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2CHVF电梯上行到2层急停,抱闸不松,一会电梯又可返回基站,如此反复,经查抱闸电压不足。

故障3T-40 有一1m/s,101040病床梯,出现向上运行时启动运行换速保护这样分几次才能到达3楼且运行到2楼不开门,到达3楼时不开门返1楼。经过检查发现是AZX小继电器有一触点的连线虚焊。

[

故障4T-3100电梯,运行中有时会出现丢层,即自动到底层找位置现象。[br]LCB11故障记录为010002010211OVF20无故障记录。[br]故障原因,LCB11板芯片有问题,更换后正常。

电梯变频器维修解决方案故障5T-3100电梯,用户的反应电梯有时会停在某层不开门。[br]LCB11故障主要为0205[br]故障原因,为电机热保护。由于机房温度也不是很高,查看抱闸等都正常。后调整OVF20参数后正常。

故障6T-3100电梯,用户反应电梯有时会停在某层门开着不动梯,而显示为1F[br]并接1LS随行电缆后正常。

电梯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7T-3100电梯,用户反应电梯有时会有丢层。[br]LCB11故障记录为:010002010231[br]OVF210故障记录为:SHUT DOWN1LS INI DECLV MISSED[br]并接1LV 2LV 后正常。

故障8T-3客梯,电梯关人,到后检查检修运行启动时有时候不能正常启动,电机不转,查线路,UD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修复后在检修运行有时候还是不能正常启动,抱闸不能打开,查G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修复用万用表检验正常,打检修仍不好,直接将G接触器触点跨接后正常。更换G接触器故障排除。[br][br]以前在修些接触器故障时也曾碰到过用万用表检验正常,但实际使用触点仍有故障的情况,如果对电路知识不熟悉就会走弯路,所以将这个故障发表建议大家在检查接触器触点时多加注意。

电梯变频器维修解决方案故障9:西子奥的斯STAR电梯:配置为LCB-II,安川变频器.[br]故障现象:电梯运行一个小时后会自保护.在机房观察发现只要抱闸先动作DZ继电器后动作LCB-II就会保护.DZ继电器和随行电缆正常,后更换门区延时继电器后,电梯正常运行.

故障10T60电梯,无人使用时,电梯的门不停的开关,有人使用时不出现.[br]经查,属安全触板没调整好,在门关到位时碰触到触板开关所致.重新调整后故障消除.另外如果是双触板的还要注意门机内凸轮的位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