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工程恢复失败

楼主(2019-07-19):
组态王6.55版备份工程后,再恢复工程,总是跳出工程恢复失败什么原因呢。学习用的,网上下的不限点免狗版。是软件问题吗?如果用正版软件备的份恢复后要运行狗吗,准备连个三菱PLC用232转485口通信。恢复后串口组态还要设置吗?怎么设置?新手求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源程序是6.几版本写的,如果是用高版本恢复,估计有时候会缺失

楼主(2019-11-14):
引用 网友A:
你源程序是6.几版本写的,如果是用高版本恢复,估计有时...

是的,恢复不了了。谢谢。这个备份直接备份文件就好。用它的软件备份弄得恢复不了了。幸亏找到了原始备份文件不然要重做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