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案例分析

楼主(2019-07-20):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

一、维修实例1:富士vp系列(5.5kwe1s)电源维修

1、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维修过程:打开机壳检查发现充电电阻(15w/10ω)烧坏,开关电源烧坏严重。部分连接铜线烧断。部分元器件型号、参数无法看清楚。

将同类机板对比参考,其电源原理如图1所示:详细检查相关元器件。ic1:13844;二极管:d14:c3、d18:s5、zd9:18v稳压管;电阻:r132:1.2ω、r130:100ω、r134:1kω均已明显损坏,其余未见异常。

2、判断结果:初步判断为电源的瞬间失控,造成该电路大面积烧坏。

3、解决方法:将反馈光耦p421及损坏元器件更换,参照原理图连接部分烧断的铜线。试机运行正常。广州科沃变频器电路板维修培训班,每月10号和25号准时开班。

送客户使用约2天后反映该机再次损坏:检查为充电阻(15w/10ω)烧坏,详查接触器等相关电路及元器件未见异常。

初步判断为充电电阻功率不足引致其损坏。遂将充电电阻改为(30w/12ω)后试机运行正常。广州科沃—变频器电路板维修培训中心

二、维修实例2:富士g11-2.2kw

1、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2、维修过程:外部检查:r、s、t、u、v、w对p、n电阻值(r×1k档)发现r、s、t对p、n电阻值明显存在开路和短路现象;u、v、w对p、n电阻值正常。

拆开检查开关电源。开关管等未见异常。该机型使用ipm一体化模块(sa520186-03ps12046),即整流及逆变管、开关管、可控硅、驱动电路、检测电路都在模块内部。

将r、s、t和整流部分的p、n从模块内部断开后装回模块。从p、n端直接加500v直流电压供电试机运行正常。

3、判断结果:初步认为是模块的整流部分自身性能不能引致其自然损坏。

4、解决方法:更换模块后使用正常。

三、维修实例3:frn30p11s-4cx(p11-30kw)

1、故障现象:通电报“fus”主熔断器坏。

2、维修过程:拆开检查其电路板(主板、电源驱动板)上污渍较多,并且腐蚀严重;主电路熔断器(150a/660v)开路;连接逆变模块(2mpi150pc-140)上p、n端的铜排母线有明显打火、拉弧痕迹。

3、判断结果:应是机内污渍太多引起p、n端绝缘电阻下降后打火。(用耐压表测p、n端只有500v。)短时过流烧断主熔断器。

4、解决方法:将电路板清洗、处理腐蚀点后喷保护染。将打火点处理、清洗后绝缘电阻上升(用耐压表测p、n端超过2000v)。更换主熔断器(150a/660v)后试机运行正常。

四、维修实例4:frn18.5p11s-4cx(p11-18.5kw)

1、故障1:无显示,整流模块(clk70aa160)坏。

故障2:更换整流后通电显示基本正常。启动运行指示灯亮,频率显示“0.00”(无法升速)。

2、判断结果:监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只有300v(正常值应在500-560v之间)。解决方法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回路,发现有2个三极管损坏。

3、解决方法:更换2个损坏的三极管后试机运行正常。

五、维修实例5:FRN45G11S-4cx(g11-45kw)

1、故障1:通电报“ou”过压。监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为0v。

注:富士g5s使用了一片定做的电压检测厚膜电路来检测主回路直流电压的高低,g7s,g9s/p9s则是直接从直流主回路采样检测,其检测效果是一样的。

检查母线检测回路发现光耦7840损坏。

故障2:修复母线电压检测后带电机(22kw)运行:

输出频率在45hz以下时电流、电压平衡;基本正常。输出频率在45hz以上时(50hz运行)v相电流只有u、w相电流的50%;u与w相电流基本一致。电压有少许不平衡现象。变频器电路板维修培训---广州科沃工控

将u、v、w三相电流互感器(型号:nc—10gts)调换位置故障依旧;详细检查驱动器电路未见异常。

将3个电流互感器更换后试机运行正常。

2、判断结果:应是电流互感器有软故障(检测数据不准确)导致主控电路始终调整v相。使用常规方法(电阻测量、电压测量)无法确定那一个互感器损坏。

六、维修实例6:frn55g11s(g11-55kw)

1、机器故障:有时报“oh1”(散热片过热)报警。

2、维修过程:拆机检查机内(线路板散热使用)的小风扇24v/0.19a可以运转,但只有2根线。原机使用三线制带检测功能的风扇。更换后正常。

3、判断结果:因使用2线制(不带检测功能)的风扇使检测信号悬空导致主板误报警。

富士(g9-22kw以下、p9-30kw以下)电源和下管驱动电路如图2所示(以下论述部分故障时亦参照该电路图)。

富士(g9s/p9s)使用了一片开关电源专用的波形发生芯片(ic:sa51709500),由于受到主回路高电压的窜入,经常会导致此芯片的损坏,由于此芯片市场很少能买到,引起的损坏较难修复。

七、维修实例7:FRN1.5G9S-4CE(G9-1.5kw)

1、故障1:无显示。

检查整流模块:cvm25-160,内带主回路可控硅、电源开关管(未装整流模块时,可以使用2sk2225代替模块内的电源开关管测试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正常。

测量c19(即ic1:sa51709500的工作电源)电压在8~15v之间抖动。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

该机的电源振荡ic1的工作电源与下管驱动电路合用一组电源。ic1的工作电压=驱动电压-驱动负压(正常时为7.2v),当驱动电路的负电压出现问题时(负压升高)。ic1的工作电压(正常时应在+15v左右)达不到要求,电源振荡ic1不能正常工作。

检测开关电源电路相关元器件正常;检查负载未见明显短路点。

检查负压稳压二极管(zd11-2的负极)与“n”开路。重新连接后,开关电源正常。

2、故障2:将整机装好试机面板显示“er2”:面板与主板通讯错误故障。主板损坏。

更换主板。进入内部的c参数修改主板功率、g/p型号、电压等级参数。恢复出厂值后保存。

3、故障3:送客户使用,反映使用约1小时后停机保护。检查故障记录为“0l”过载。

带电机运行未见异常(电流监测及其它各项监测均正常)。

4、处理:请用户重新将同型号机参数写入本机。并加大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关闭过载监测报警功能;降低载波频率后正常。

注意事项:

在更换不同功率的e型变频器的主板时,先进入f00功能代码之后,同时按住stop、run和pro键进入u参数(thr与cm端子必须短接且fwd与cm断开),选择与该变频器主体同容量的主控程序参数设置;其次f01~f06参数也应按要求修改或确认,步骤同f00;当修改完u参数后,一定要记得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以保存修改完的u参数。

不同容量的g9/p9型主板在某一容量范围内(30kw以下是同一规格尺寸,30kw以上是同一规格尺寸)可以互换,应同时修改主控程序内的c参数。

八、维修实例8:g9-4kw

1、故障现象:“oh1”,“oh2”过热

2、维修过程:散热风扇(60×60×25mm)12v/0.4a坏。

更换风扇后带电机(3kw)运行。有时自动降频率(降至1~2hz左右)。有时无法正常起动(频率在1~2hz之间变化)。

在正常运行时监测电流正常。

当监测到交流输入电压低于360v(标称值为380v);直流母线电压低于500v时该机无法正常运行(频率自动下降或频率无法上升),但不报警。

3、判断结果:原因是供电电压较低(经常在320~360v之间跳变)。改用供电电压较稳定电源试机运行正常。

4、g9/p9系列机型

通电显示正常,设定频率显示正常。启动频率无法上升,显示“0.00”hz;运行指示灯亮。无输出电压。

一般是驱动板或主板上的母线电压检测回路异常引起。可用代换法先确定是那一块板有故障。再检测该板的相关电路。若不能修复,则只有将整块电路板更换。

但如果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能上升到设定的频率,而带载时则停留在1hz左右,则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瞬时过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这时通过修改参数解决;如f09→3,h10→0,h12→0,修改这三个参数后一般能够恢复正常。

九、维修实例9:frn5.5g9s-4je(g9-5.5kw)

1、故障现象:通电外部主开关跳闸。

2、维修过程:拆开机壳检查整流模块:cvm40cd160损坏;逆变模块:6mbi50j-120正常;电源、驱动板正常。

3、判断结果:整流模块短路引致通电主开关跳闸,更换后试机运行正常。

十、维修实例10:frn7.5g9s-4je(g9-7.5kw)

1、故障1:通电无显示。

拆开机壳检查整流模块:cvm40cd160主回路(r、s、t与+、n之间)开路,内置开关管q1损坏;逆变模块:6mbi50j-120正常;开关电源损坏严重(ic1、q1、r1、r2、r3、zd7、d100均损坏)。电源板上尘污严重,伴有拉弧、打火痕迹。

故障分析:应是电路板上尘污太多引起拉弧、打火导致开关电源大面积损坏。

清洗电路板;更换损坏之元器件(cvm40cd160、ic1、r1、r2、r3、zd7、d100);将电路板喷染处理。

2、故障2:试机运行;检测驱动电路;u相上管无驱动信号,输出缺相。

检测驱动电路相关元器件正常,主板无u相上管驱动信号输出。更换主板(进入内部的c参数修改主板功率、g/p型号、电压等级参数,恢复出厂值后保存)。试机运行正常。

十一、维修实例11:fn11p9s-4ce(p9-11kw)

1、故障现象:输出电压严重不平衡(相间相差达100v,50hz时)。

2、维修过程:拆开机壳检测整流模块:cvm40cd160正常,逆变模块:6mbi50j-120正常;电流互感器:sa52045725两个均正常;拆下6个驱动光耦:pc923测量均有不同程度的老化(性能不良)现象。

3、判断结果:更换全部光耦:pc923后整机恢复正常。

附图2   fn11p9s-4ce(p9-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