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在一起的纸巾用什么传感器点数量

楼主(2019-07-20):
image.png如图成叠的纸巾从前道出来,用什么传感器来数一定数量的纸,然后给信号给PLC控制机械机构分离纸叠,请大神帮忙看看。用什么方式可靠,用视觉么?

网友A:
视觉只是检测方式其中的一种,但是我认为视觉不行,建议用激光测距,直接测量高度,

另外楼主的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B:
机器的运行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C:
你这个测量精度要多高?还有单张厚度是多少?

网友C:
我做过智能卡数量统计的,不过应该比纸张厚多了,纸张如果太薄很难检测

网友D: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中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的纸对方的标准怎么样?纸张质量怎么样?比如有没有褶皱

网友F:
这个看着有难度,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觉只是检测方式其中的一种,但是我认为视觉不行,建议用...

-------------------------工作流程是,折叠好的纸巾(就是我们生活中用的成包的抽纸)从前道折叠机出来,依次排列在平板轨道上,随着前道机器的运行,折叠好的纸会慢慢往前推送,就是从图片的左侧依次往右推送。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传感器计数200张纸巾的时候,控制机械手部分去分离头部(最右侧的)的成叠纸巾,输送到下一个工序。 现在碰到最大的疑问是,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计数,要求比较准确的,不能每次的误差太大,3张4张的误差还能接受。希望大神帮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的运行过程是怎么样的

工作流程是,折叠好的纸巾(就是我们生活中用的成包的抽纸)从前道折叠机出来,依次排列在平板轨道上,随着前道机器的运行,折叠好的纸会慢慢往前推送,就是从图片的左侧依次往右推送。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传感器计数200张纸巾的时候,控制机械手部分去分离头部(最右侧的)的成叠纸巾,输送到下一个工序。 现在碰到最大的疑问是,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计数,要求比较准确的,不能每次的误差太大,3张4张的误差还能接受。希望大神帮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量精度要多高?还有单张厚度是多少?

单张厚度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智能卡数量统计的,不过应该比纸张厚多了,纸张如果...

单张厚度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的纸对方的标准怎么样?纸张质量怎么样?比如...

叠好的纸巾,比较整齐的

网友G:
给楼主一个参考

光电传感器,通过测量叠纸高度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楼主一个参考光电传感器,通过测量叠纸高度来判断

测试了一下   效果不稳定

网友H:
傻笔才用光电呢,有个几把苗可试的 —— 纸张叠在一起,松实度又不是个固定值,光电咋能通过测高,数出张张呢?。。。光电呀,他能 挨 个 大 球 电 锤 子 .......

网友H:
纸巾多宽,多长,多大尺寸?

图几把也看不清,

于是这句——控制机械手部分去分离头部(最右侧的)的成叠纸巾”

令人费解,

想不清是搞球啥的

网友I:
用称重量来判断,有没有称重的传感器

网友J(2019-11-30):
厚度或者重量吧,感觉可能也都不是很准

网友K:
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啊, 每过一个纸巾边缘,都会跳跃一下,检测位移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啊, 每过一个纸巾边缘,都会跳跃一下,...

有这么精确的激光传感器?

网友L(2020-01-15):
用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精度可到小数点后三位

网友M:
弱弱的问下,线激光不行么?

网友N(2020-02-21):
纸张太薄,用测量厚度来计数的话误差太大,只能作为辅助检测,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工艺流程计数来进行,然后用厚度测量辅助

网友O:
测重,我觉得测重比较好。

网友P(2020-03-30):
测高度得压实了才管用吧,为什么计数的功能不放到前一个折叠工序做

网友Q(2020-11-25):
能不能换个方式用称重

网友R(2021-05-05):
用称重试试,选择精度高的

网友S(2021-06-25):
也就称重方可一试

网友T:
激光测距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