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数据表控制

楼主(2019-07-20):
请教各位大神K16   和H2670  H2671   H2675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K是十进制前缀标志,H是十六进制前缀标志,进制之间可以相互进行转换

网友B:
表示写入数据的偏置地址

网友C:
各种进制数的后缀字母分别为: B :二进制数。 Q :八进制数。 D :十进制数。 H :十六进制数。 对于十进制数通常不加后缀,也即十进制数后的字母 D 可省略。

K只是常数,楼主这是和什么进行通讯控制吧,

你应该说明白。

现在,我只能猜测H2670  H2671   H2675  可能是某通讯地址控制字。

至于K16,就是一个常数。

说明:[F385 PTBLW,   S1  , S2,  n ,D]
S1= 高8位代表通道号,低8位代表区域
S2= 要写入的数据
n=  写入的字数
D= 偏置地址
解释:1)S1=H301高8位代表高速脉冲输出3通道;低8位代表轴信息区域(存储器区域No.1),
2)S2=DT500,存放要写入的数据
3)S3=2代表“2个字”。
4)S4=2代表偏置地址为“0002-0003”,过程值(当前坐标值)。

网友D: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啊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

网友E(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

建议楼主分享分享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