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驱动器与电机抱闸逻辑关系

楼主(2019-07-20):
请教:派克电机抱闸一直直给24V供电(不通过驱动给抱闸供电)时,手动可以旋转电机,然后通过驱动器给电机三相电让电机正常旋转,电机停止后手动旋转电机电机转不动,然后将电机反馈线接头拔掉后,电机可以手动旋转,请问电机抱闸与驱动器是怎么关联的,抱闸一直有24V,为啥后来不能旋转?

2UNMY

网友A:
抱闸正常时要么通电松开机械抱闸,要么断电实现抱闸

网友B:
这个很正常的,连接驱动器,驱动器发出运转信号,当然抱闸松开,得电。如果连接着驱动器上,电机停止,肯定抱闸需要抱住了。

在说楼主把伺服驱动器上反馈拔掉,相当于去掉使能了,不仅断掉了抱闸电源,同时也断掉了,电机的反馈信号。

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闸正常时要么通电松开机械抱闸,要么断电实现抱闸

电机抱闸24V是一直通过其他电源供着电的,未通过驱动器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正常的,连接驱动器,驱动器发出运转信号,当然抱闸松开,得电。如果连接着驱动器上,电机停止,肯定抱闸需要抱住了。在说楼主把伺服驱动器上反馈拔掉,相当于去掉使能了,不仅断掉了抱闸电源,同时也断掉了,电机的反馈信号。这是我的理解。

电机抱闸24V是一直通过其他电源供着电的,未通过驱动器供电啊,为啥驱动停止给电机供三相电时抱闸的24V一直供着,抱闸会抱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这个很正常的,连接驱动器,驱动器发出运转信号,当然抱闸松开,得电。如果连接着驱动器上,电机停止,肯定抱闸需要抱住了。在说楼主把伺服驱动器上反馈拔掉,相当于去掉使能了,不仅断掉了抱闸电源,同时也断掉了,电机的反馈信号。这是我的理解。     内容的回复:电机抱闸24V是一直通过其他电源供着电的,未通过驱动器供电啊,为啥驱动停止给电机供三相电时抱闸的24V一直供着,抱闸会抱死呢

看看电机电机抱闸电源,不要和别的电源共用,单独使用

网友C:
有些电源自带保护功能,如果检测负载电流波动很大,自己会瞬间关闭电源输出,等回路负载电流正常以后,电源又恢复正常,所以还是最好抱闸电源和别的电源分开

网友D:
非常不错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抱闸正常时要么通电...

普通电机抱闸打开了就能转动  除非抱闸没有打开  所以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自带保护功能,如果检测负载电流波动很大,自己会瞬间关闭电源输出,等回路负载电流正常以后,电源又恢复正常,所以还是最好抱闸电源和别的电源分开

为啥把电机反馈线拔掉,就又能手动转动电机了呢

网友E(2019-08-22):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