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241,251,238,258选型问题

楼主(2019-07-20):
施耐德选型犹豫不决,不太清楚8系列和1系列的区别,比如都走can总线带几十台340变频,258带can口的有啥优势?都是主站口啊,为啥258强调can主站接口?

网友A:
在你有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把要求告诉供应商,让他们帮你选型,除非你对选型很熟悉(产品使用很多),否则不要轻易自己选,或者你可以查看相关手册或者问论坛朋友,但是还是有点不靠谱,最好问问供应商来的直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