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伺服送料机如何安装和调试

楼主(2019-07-20):
一、伺服送料机安装

1、于冲床台板一侧,照安装板设定位置及大小钻攻4个牙孔,将安装板固定其上。然后将主体部分用吊绳吊起,对正滑板与安装板之间的键,并用2个配套的螺丝栓将主体固定于安装板上。

2、当送料机高度水平位置与冲模冲压不一致时,NC送料机机滑板会有100mm左右的调整量可供调整,此时可将滑板上的2个螺丝栓松开,调整固定于安装板上的螺栓,则可改变送料机机的水平位置,至合适位置后,将螺丝紧固。

3、固定好模具,确保模具与滚轮方向垂直,并于冲床滑块上安装好放松位置。

4、于冲床合适部位安装电控箱及接近开关,并检测其是否正常工作。

二、伺服送料机调机步骤

1、开动矫正机或材料架,将材料缓慢放出。然后根据材料的宽度调整2个挡料轮的位置,以不阻碍材料的运行为准。

2、将放松手柄上台,材料放入上下滚轮之间,放下放松手柄,松开料厚调整手柄的固定螺丝,上下调整手柄,让放松支架有大约5mm的摆动间隙,再将手柄固定螺丝锁紧。

3、压料弹簧的作用是施加压力给上滚轮,使上滚轮能够压住材料,并将材料送出,故压力应以材料不会打滑为原则,料厚时应压力加大一些。

4、设定好伺服送料机长度后,看实际情况,相应的设定好送料机速度,有关设定的方法。

5、送料机的相关参数设定好后,由于约数的原因,实际的送料机长度与设定的数值不太一样,所以应在手动模式下,按送料机测试,冲床、行程、冲压、调整好送料机的实际长度。

6、当模具内导销尖端进入导销孔时,可调整放松丝杆至碰到放松支架的轴承,直至材料放松为止,并将丝杆螺母锁紧(气动放松的送料机机,则应调整好放松的角度,即在下死±15o左右。

7伺服送料机开始的调整是由冲床的旋转凸轮来调整,所谓送料机http://www.dgyouyi.cn/开始信号,就是要以冲床曲轴的哪个角度开始送料机,本机送料机的角度推荐值为9点到3(240o-90o)。设置完成后,应先单冲试模,调整好后方可连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