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这种能耗制动的吗?

楼主(2019-07-20):
制动电流,和制动时间需要多大?

楼主:
2.2KW的电机,我的制动电流1A,感觉没有效果。
下周将电流调到5A试试。
百度了一下,制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倍。

网友A:
制动电流多大这个不好计算,如果搞太大,对电机也是一种损害(瞬间大于它停止时产生的自发电流,对电机冲击大),最好逐步加大,不要一下子搞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流多大这个不好计算,如果搞太大,对电机也是一种损...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U=IR I=1.5电机额定电流。R包括线圈直流电阻及外加电阻。U和I为直流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