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转潜水泵电机

楼主(2019-07-20):
一台深井泵,4KW,转速居然达到6000转,且交直流通用、用缺相不烧电机!

高手介绍一下,这是哪家的电机这样强?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商品厂家吗???

楼主:
铭牌被上个修泵的人揭掉了,这个只是一个广告条。

我怀疑这个电机是直流电机,电机内置了整流控制模块

网友B:
小小电机居然这么厉害

网友C:
能达到这个转速不受控电机不怕缺相(内部有三相整流),而且交直流通用用于水泵一定是个串极式直流电机才能达到的功能。这个水泵可以用于单相、两相、及三相,只要是市电都能使用,在没有市电的情况下拉几个电瓶都能使用。用途广泛!

楼主:
这个电机确实牛,由于转速高,所以相比同扬程同功率的深井泵,泵体很小。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拆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