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制图的一般规则

楼主(2019-07-20):
1.图纸幅面格式

正规的电气图应绘制在标准幅面的图纸上,如基本幅面不够,可选择规定的加长幅面,按照要求确定图幅尺寸和分区。

2.比例

比例指图形尺寸和实物尺寸之比。在现场施工中,有时常用比例尺量取图样上的尺寸,来换算出实际尺寸。

3.图线

电气图常用的线型有实线、虚线、点划线和双点划线等。通常只选粗线和细线两种,粗线宽度为细线的两倍。

实线为电气图的基本线型,用它表示可见导线和可见轮廓线等。实线分为粗实线和细实线,粗实线主要表示主回路,细实线主要表示控制回路或一般线路。

虚线主要作为辅助线、屏蔽线和机械连接线。它还可表示不可见轮廓线、不可见导线和计划扩展内容等用线。

点划线常用作分界线、结构围框线、功能和分组围框线等。双点划线常用作辅助围框线等。

4.标高

安装电气设备时,常需要表示或确定安装或敷设的高度,工程上称这种高度为标高。施工时,一般以建筑物的室内地平面作为标高的零点,单位用m表示,图上表示符号为±o.00。高于零点标高,注“十”号,低于零点的标高,注“—”号。

5.箭头和指引线

箭头在图样中用来表示信号的流向和必要的注释。对于信号线和连接线上的箭头,规定使用开口箭头(即箭头内部不涂黑),表示为斗。对于指引线上指向注释处的箭头,则用实心箭头(即箭头内部涂黑),表示为斗。

指引线由细实线表示,并根据注释处的位置不同分别加以表示。如果指引点在轮廓线内,则将指引线连向指引点,并将指引点画成黑点“,”,表示为——。如果指引点在轮廓线上,则将指引箭头指到轮廓线为止;如果指引点在电路线上,则用短斜线表示。

6.  电气图的布局

布局应合理、排列均匀,图面应清晰易懂。表示导线、信号通路、连接线的图线最好为直线,尽量减少交叉和弯折。可以水平也可垂直布置。电路或元件的布置应按功能进行,并尽可能按工作顺序从左到右或从上至下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