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3ER不能固件更新

楼主(2019-07-20):
各位工控大哥:请教一个问题,我再虚拟机上使用RSLogix5000V31版本软件,用USB接口线直接连接一个全新的1769-L33ER,不能更新固件,固件更新的按钮是灰色,怎么回事呢?用controlflash更新固件也是不能访问,用DHCP设定IP地址也不可以,拜托大哥能否指点一下呢?以前也用过L33ER,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虚拟机的问题?你不要用虚拟机试一下看看,我之前也遇到过用虚拟机扫描不到PLC的情况(以太网下载程序时)。

网友B:
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用虚拟机的主机和虚拟机都要安装驱动。看看设备管理里有没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B(2019-09-10):
是WIN10系统么?WIN10需要在高级启动里取消驱动强制强制签名。

网友D(2020-10-25):
用win7系统试试,别用虚拟机

网友E:
虚拟机的问题,需要将你的PLC连接到虚拟机里

网友F(2021-03-03):
暂时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