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定位模块,为什么加这个WAND指令

楼主(2019-07-20):
最近在调试台达的PU定位模块,真的是一把辛酸泪。下面为什么要加这个WAND?

网友A:
在允许输入端(EN)的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指令框,以及对在IN1IN2两个输入端的“输入字”的值,用“位对位”的方式进行“与”运算。输入和输出“字”的值,用纯粹“位”的方式进行解释。运算的结果在OUT处扫描输出。ENO端与EN端有相同的逻辑状态。

实质就是为了监控D112状态值,其实此处可以直接用比较指令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允许输入端(EN)的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指令框,...

没看懂,用比较指令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