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用继电器的结构、动作原理及用途

楼主(2019-07-21):
    电磁式继电器的结构、动作原理及用途

继电器是一种自动动作的电器。当给继电器输入电压、电流和频率等电量或温度、压力和转速等非电量并达到规定值时,继电器的触点便接通或分断所控制或保护的电路。继电器被广泛应用于电动机控制和电力系统保护系统中.

继电器一般由输入感测机构和输出执行机构两部分组成。前者用于反映输入量的高低,后者用于接通或分断电路。

电磁式继电器,也叫有触点继电器,它的结构和动作原理与接触器大致相同.但电磁式继电器在结构上体积较小、动作灵敏、没有庞大的灭弧装置,且触点的种类和数量也较多.

1.电流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是反映电路电流量变化的器件,它的线圈与电路串联,以反应电路电流的变化。为不影响电路工作情况,其线圈匝数少、导线粗,线圈阻抗小.

电流继电器是根据控制电路中电流变化的大小而决定是否动作的,电流继电器可分为过电流继电器和欠电流继电器。

当电路中的电流超过一定量时,过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电路,从而起到电路中的过载保护作用,一般交流过电流继电器的过电流动作范围可调整在电路额定电流的110%~400%之间,直流过电流继电器的动作范围可调整在电路额定电流的70%—300%之间.

当电路中的电流小于一定数值时,欠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电路,从而使某些要求具有一定电流的电路得到保护。例如,在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励磁电路中,如果励磁电流减少,根据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其转速要上升,当励磁电流减小趋于零时,根据理论分析,其转速将趋于无穷大,会引起直流电动机转速猛增,亦即“飞车现象”,这样会发生严重的设备事故。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励磁回路中串入欠电流继电器,一旦电枢励磁回路中电流下降到某数值时,欠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电源,从而起到欠电流的保护作用。

一般情况下,欠电流继电器的吸合电流为线圈额定电流的30%~65%左右,释放电流为线圈额定电流的10%~20%间。故当控制线路中电流减小到欠电流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的10%—20%时,欠电流继电器动作,从而起到了欠电流保护作用。在电气控制电路中,主要使用J214系列交、直流电流继电器。

电流继电器的选用要求如下:

(1)过电流继电器选用,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小容量直流电动机的过电流保护,过电流继电器的线圈额定电流可选择电动机额定工作电流的大小;对于频繁启动或频繁正、反转启动的电动机,则电流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流应向上大选一级。

(2)欠电流继电器的选用.欠电流继电器线圈电流的选择应根据电路中所要求的最小电流值来选择,即电路中所要求的最小电流值应等于欠电流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的10%—20%.

2.电压继电器

电压继电器的结构与电流继电器相似,不同的是电压继电器的线圈为并联的电压线圈,匝数多、导线细、阻抗大。电压继电器主要用于电力输入线路的电压升高或降低及自动控制、机床线路中的过电压及失压保护.

根据动作电压值的不同,电压继电器有过电压、欠电压和零电压继电器之分。过电压继电器的主要作用是当电压超过某一上限电压值时,继电器工作,从而达到过电压的保护作用。一般当电压为线路额定电压的105%~120%时,继电器即动作。欠电压继电器的

主要作用是当电路中电压降低到不足于一定值时,欠电压继电器动作,切断电路,使某些用电设备不至因电源电压降低、电流急剧上升而损坏。一般当电压低于线路额定电压的40%—70%时,欠电压继电器即动作。零电压继电器则是当线路电源电压降低接近于零时(一般为额定电压的10%—35%)动作.

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本身也具有欠压和失压保护的功能,故在电气控制线路中,常用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代替失压和欠压继电器进行失压或欠压保护。

网友A:
过电流继电器不仅限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小容量直流电动机的过电流保护,同样可以用于线路、变压器等等的过载保护。

网友B:
厉害学习了!!

xyxtl.com/p.aspx?u=v20_p13_p_0911031936103455_0.jpg

网友C:
这类继电器在工控行业应用并不多,在电力配电系统二次回路应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