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运行与维修

楼主(2019-07-21):
   交流接触器的运行维修

经常或定期检查接触器的运行情况,进行必要的维修是保证其运行可靠、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对接触器的维护、检修应有次序、有重点地进行,检查时应先断开电源,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外观检查

(1)清除灰尘,可用棉布沾少量汽油擦去油污,然后用布擦干。

(2)拧紧所有压接导线的螺丝,防止松动脱落引起连接部分发热。

(3)对金属外壳或条架要检查接地螺钉是否紧固完好。

2.灭弧罩检修

取下灭弧罩,用毛刷清除罩内脱落物及金属颗粒。如发现灭弧罩有裂损,应更换新品a对于栅片灭弧罩,应注意栅片是否完整或烧损变形、严重松脱位置变化等,若不易修复则应更换。

3.触头系统检查

(1)检查动、静触头是否对准,三相是否同时闭合,并调节触头弹簧使三相一致。

(2)摇测相间绝缘电阻值。使用500V绝缘摇表进行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不低于10MΩ.

(3)触头磨损厚度超过1mm(可与新品比较)或严重烧损、开焊脱落时,应更换新件。银或银基合金触头有轻微烧损或接触面发毛、变黑一般不影响使用,可不予清理。若影响接触时,可用小锉子以磨平打光,不能使用砂纸。

(4)检查辅助触头动作是否灵活,静触头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并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接触情况,发现接触不良且不易修复时,应更换新触头。

4.铁心的检修.

(1)用棉纱沾汽油擦拭端面,除去油垢、灰尘等。.

(2)检查各缓冲件是否齐全,位置是否正确。

(3)铆钉是否有断裂、导致铁心端面松散的情况。

(4)短路环有无脱落或断裂,特别注意断裂。如有断裂会造成严重噪声,应更换短路环或铁心。

(5)检查电磁铁吸合是否良好,有无错位现象。

 5.电磁线圈的检修

(1)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在电源电压为线圈额定电压值的85%一105%时,应能可靠工作,当电源电压低于线圈额定电压值的40%时,应能可靠释放。

(2)检查电磁线圈有无过热,线圈过热反映在外表层老化、变色,或用半导体点温计测表面温度,若高于65℃,说明线圈过热一般是由于出现匝间短路造成的。此时,可测其直流电阻与同类线圈进行比较,若不易修复时可更换新品。

(3)引线与插接件有否开焊或将断开的情况

(4)线圈骨架有无裂纹、磨损或固定不正常(如缺少缓冲件等)情况。如发现应及早处理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