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数据库LED

楼主(2019-07-21):
大家好,有这么一个工艺,请高手指点下。 组态读取第三方电脑SLQserver数据库数据,然后PLC进行调度分配,然后把结果显示到LED屏上。主要技术点:1.读取数据控数据;2.LED屏显示;3.PLC编写调度分配。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SQL数据库和PLC直接通信有点难度,除非是你有上位机,通过OPC采集PLC到上位机,再上位机数据传输SQL,其次是PLC把结果显示LED屏幕问题,现在LED屏幕已经做得很成熟了,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走TCP/IP协议,你PLC把数据发送给LED看板屏幕,实时显示传输数据

网友B:
以根据你的需求走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