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条AB1756-A10机架如何通讯

楼主(2019-07-21):
有一条1756—A10机架上安装了PLC,另外还有3条机架只装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人知道装了模拟量以及数字量的模块机架是如何与PLC的机架通讯的吗?配置上好像1756—EN2T以及1756-CNB都可以,这二个模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1756—EN2T是EtherNet/IP通讯模块,通信介质是铜缆,通信速率10/100Mbps,针对网络冗余用的较多,通信效率更高

1756-CNB是ContolNet通信模块,标准介质,通信速率只有5Mbps,针对现场总线报文通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56—EN2T是EtherNet/IP通讯模块,通...

那连接远程机架的话是二个都行,以太网模块会更好,是这样吗

网友B:
看一楼的解释以太网的速度要好些吧,现在以太网通讯用的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