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参数设置,快速使用

楼主(2019-07-21):
此套参数G120、G120C通用。不废话,直接上接线图和参数。

接线图

上图是举升设备接线图,普通电机去掉制动电阻R即可。

端子控制参数设置

P10=1(参数设置结束后要设为0)

P3=3(专家)

P15=18(宏,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宏控制方式)

P1000=3(端子控制)

P1070=1024(固定转速)

P1300=0(V/F控制方式,设20为矢量控制)

载荷大或线性控制容易报警则选用矢量控制

P1900=0(不采用静态和动态的优化)

P0730(18端NC,19端NO,20端COM)

P0731(21端+,22端-,需外接24VDC)

P0732(23端NC,24端NO,25端COM

P1016=2(二进制选择,设1时为直接选择)

P1020=r0722.0 端子5

P1021=r0722.1 端子6

P1022=r0722.2 端子7

P1023=r0722.3 端子8

P1001-P1009根据二进制组合可用于设置正、反转,快、慢速

P1120=2S(加速时间)

P1121=1S(减速时间)

举升设备设置如下:

P10=1(参数设置结束后要设为0)

P3=3

P15=18

P96=2(矢量控制)

P730=52.3

P731=52.7

P732=899.12(抱闸打开)

P1000=3(端子控制)

P1001正转

P1002反转

P1005、P1006设二段速

P1016=2(转速固定设定值模式,设2为二进制选择,设1为直接选择)

P1020=r0722.0 端子5

P1021=r0722.1 端子6

P1022=r0722.2 端子7

P1023=r0722.3 端子8

P1070=1024(固定转速)

P1120=3S(加速时间)

P1121=1S(减速时间)

P1215=3(抱闸使能,0抱闸禁用;1抱闸同顺序控制;2抱闸打开保持;3抱闸同顺序控制,通过BICO连接)

P1216=300(抱闸打开时间)

P1217=500(抱闸闭合时间)

P1470=8(比例增益)

走通讯参数设置

博途软件中点进“调试向导”

应用等级  选1;

设定值指定  选第二项;

设定值/指令源的默认值  选4,报文选352报文;

驱动选件 (有制动电阻勾选填写制动电阻参数,无制动电阻直接下一页)

电机  按电机铭牌参数填写即可;

重要参数  填写斜坡上升和下降时间,分别为3s和1s;

动功能  工艺应用普通电机默认即可,升降机等重载设备选5。电机识别选择2静态识别,选0不识别也可以;

注意:以上调试向导中未涉及选项直接下一步即可。

“调试向导”结束后点击“参数”

数字量输入端  选p845[0]BI:无缓慢停转/缓慢停转;

继电器输出端  普通电机按需求选填;升降设备填r899.12;

电机抱闸制动  选[3]电机抱闸同顺序控制,通过BICO连接,抱闸打开时间300ms,抱闸闭合时间200ms,打开制动指令选p2080[12]。

以上只是西门子G120变频器最简单,最常规的应用参数。想要完全发挥出G120变频器的性能还需要做很多其它的工作。比如博途中使用Traces监控电机数据从而优化参数;变频器中编程等等。下次有空我做试验时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