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220V两种取法的区别

楼主(2019-07-21):
同一路三相四线的AC380V电源取AC220V

一、两个火线接入一个380转220变压器取得的AC220V

二、一条火线和零线取的AC220V

 请教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途?隔离电源可以采用变压器;不要求隔离电源,多个变压器干嘛?

有的电控设计做成用380/220变压器,其目的是不用引进零线,这样用户的供电保护系统TN-C、TN-S都使用。

网友B:
在设备中作为控制电源使用要求380/220V隔离变压器,目的为了安全不与零线有纠葛。经过隔离变压器变压220V因为与大地不成为一个系统,在人体单极触碰此系统的裸露导体不与大地成为回路,所以不发生触电现象。

网友C:
【1】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电压等级一样频率一样,电压特性(正弦波形)一样。

【2】市电的零线与大地相连接,当无意间碰触到火线时,会有触电的危险。

【3】控制变压器的220V输出,触电性较小(因为没有接地),如果两手同时触摸输出的两根线,才会有触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