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看看300CPU模块是否坏点

楼主(2019-07-21):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s7 300 313C-2DP 的CPU 模块上带的I点在有输入信号时模块灯亮,程序I点也有反应,但是Q点Q124.0~Q125.7在程序中有输出,模块上的Q点却不亮,程序中并无其他重复此些线圈。检查模块上的L和M都是正常24V,也没有颠倒。用24V+怼Q点,灯会亮。那么这两个字节的Q点都说坏点了?后面挂载的输出模块没有问题,组态中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其实L+,M不接线,PLC输出灯也会亮,只不过不能驱动外部负载,L+,与M是为了驱动外面负载的电源,和PLC输出灯亮不亮没关系,估计是你背板通信有问题

网友B:
关键你的图纸上,为什么要从继电器线圈上引一根线去现场,还得看你现场到底接了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