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串口数据通讯求助

楼主(2019-07-21):
各位高手,请教下三菱FX3U PLC 串口想做数据通讯方面问题:

1、如果PLC通过一个485口或者232口接一个无线路由器,一般选择无协议通信还是Modbus通讯模式,主要设置步骤有哪些?

2、我如何用电脑跟PLC 485或者232口测试是否通讯OK?

谢谢。

网友A:
无线路由器以太网,是不能直接接485或者232的,要用无线路由器需要将你的458转网络,协议主要看你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