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和kepserverex6.4通讯问题?

楼主(2019-07-21):
wincc7.4 和 kepserver ex6.4通讯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OPC服务器名称是空白,测试肯定无法通过啊。先安装好kepserver,用OPC客户端先测试一下,然后再到WINCC里添加kepserver的opc服务器,再导入OPC内的变量

网友B(2024-01-04):
   除了正常安装KEPWARE OPC软件,WINCC软件外,还要OPC DCOM设置哦

网友C:
本机OPC SERVER不需要配置DCOM。要选择正确确的prog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