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J2M

楼主(2019-07-22):
欧姆龙PLC控制四个伺服电机,需要加什么模块,求实例,谢谢

网友:
集电极NC413/差动NC433

网友A:
选这个型号即可

指令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这个型号即可指令可以参考

谢谢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NC413/差动NC433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选这个型号即可指令可以...

请问用CJ2M-CPU35控制四个伺服电机是一定需要加位置控制单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这个型号即可指令可以参考

你好,用cj2m-CPU5控制四个伺服电机,是一定需要用位置控制单元吗?

网友C:
CJ2M-MD211,每个模块控制两个轴,最多可加两个模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选这个型号即可指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