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图片中这个指令是干啥用的?求解答

楼主(2019-07-22):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是安川焊接机器人的程序界面,这个待选的EIMOVC 指令是我无意按出来的,我想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怎么弄出来的?还有就是我要怎么操作才能切回原来待选的MOVL、MOVJ、MOLC、MOVS?

网友A:
这个东西是选项功能,S2C202的,外部基准点功能配合用户坐标使用,可以用[转换]+ [插补方式]在插补方式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选项功能,S2C202的,外部基准点功能配合...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这个选项需要在参数里设置S2C202吗?今天试了下还是切不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区分系统或者是我切换的方式有问题,求赐教!

网友B(2019-12-14):
学习学习,我是爱学习的的放牛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宛如白纸  这个东西是选项功能,S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