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造粒机的开机操作顺序详解

楼主(2019-07-22):
水下造粒机的开机操作顺序如下:
1、将A、B开关推上启动。
2、将加热控制开关推上启动。
3、将电磁阀开关推上启动。
4、预热升温。按工艺要求设定各区段加热温度值,当各区段加热温度达到设定值后,持续恒温20-30分钟,再检查各区段温控表和各区段冷却管道电磁阀是否正常。
5、启动润滑油泵开关,观察主机尾部油压表,应在0.1-0.2MPa。(始终保持0.1-0.2MPa,低于0.05MPa以下应立即停机检查油路、油泵、油泵电机和线路)
6、打开润滑油泵、冷却水、切粒机等开关。
7、手动盘车主机,转动三圈,无异常情况后,再启动主电机控制系统后,顺时针转动主机调速旋钮(注意应在启动主机前先将旋钮逆时针转到零位),缓慢提高螺杆转速。螺杆空转时转速不得高于30-40r/min,时间短于2分钟,并检查机器运转情况以及空载电流是否正常。
8、主机运转若无异常,即可开始加料(如侧向喂料,应按工艺要求依次启动加料装置),要以尽量低的转速开始喂料。待机头有物料排出再逐渐缓慢地提高螺杆转速和双腕喂料机转速。升速时应待电流回落平稳后再升喂料机转速,使喂料机与主机转速相匹,并及时调整切粒速度,使生产出的粒子符合要求。每次主机及喂料机升速后,均应升速调节过程中随时密切注意观察主机电流指标,原则上控制主机电流以不超过额定电流的80%为佳。同时注意整个机组各部位的运转情况,如噪音、振动、轴承升温、加热温度、主机电流等主要操作数据必须在常规范围内。若有异声,应及时停车处理。
9、软水冷却循环系统。各段筒体冷却管路装有手动截流阀及电磁阀,前者控制软水流量,后者与温控仪表联动自动控制软水通断。加料段筒体只装有手动截流阀,对于在加料口无熔融积料倾向的物料,此段冷却亦可不开。在开车启动阶段,软水循环系统不需使用,待主机运转平稳后,若某段筒体测试温度明显高于设定温度时,则可启动软水系统水泵,调节泵出口处旁路溢流阀,使泵出口压力控制在0.2-0.3MPa,然后微微打开需冷却的筒体段截流阀(不可猛然全开),等待数分钟观察该段温度变化情况,若无明显下降趋势或下降至某一新平衡温度,但超过允许值时,则可再适量调大或调小管路阀门。
10、对于排气操作一般应在主机进入稳定运转状态后,再启动真空泵(启动前先打开真空泵进水阀,调节控制适当的工作水量,以真空泵排气口有少量水喷出为准)。从排气口观察螺槽中物料塑化充满情况,若正常即可打开真空管路阀门,将真空度控制在≤0.06MPa,若排气口有“冒料”现象,可通过调节主机与喂料机螺杆转速,以及改变螺杆组合构型等来消除。清理排气室中已冒出的物料时,切不可将清理工具碰到旋转的螺杆。关闭抽真空室前,应先注意现将真空管道阀门关上,再关闭真空泵,以防止真空管道中空气倒流。

11、试车后退回到50%-80%负荷试生产48小时,使所有运动部位经过“磨合”后再投入正常生产。

按照以上要求正确操作水下造粒机,以发挥出它的大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