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手轮通过SMARTPLC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7-22):
求助,电子手轮使用差分信号,现在已经转换为A/B相信号。电子手轮A接I0.0,B接I0.1,通过SMART的运动控制输出脉冲和方向,实现对松下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现在不知道怎么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手轮脉冲进行处理,各位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案例

网友A:
可以采用定时中断的方式不断去检测电子手轮脉冲输入,然后在转换为速率的方式通过高速脉冲发送给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