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累积值不再涨,怎么设置,如图蓝色部分值

楼主(2019-07-22):
如图所示为趋势图,利用趋势块程序,该累计值达到一定值后变成右图所示,该如何调节使其正常显示

楼主:
希望大神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2019-11-20):
看看啊,我们有用过这个

网友B(2020-10-07):
增加趋势线后,数据只从当前开始,之间的数据没有了;部分趋势数据丢失,有些数据可以看到数月前,有些数据只有几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