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维修启动电路故障及母线电压过低故障原因

楼主(2019-07-22):
通用变频器维修充电起动电路故障,因为通用变频器一般为电压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工作方式。当变频器刚上电时,由于变频器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容量非常大,充电电流很大,通常采用一个起动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充电完成后,控制电路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或二级管将电阻短路。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起动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起动电阻烧坏,变频器报警显示为直流线线电压故障。变频器在设计时,为了减小变频器的体积而选择较小起动电阻,其电值多为10-50Ω,功率为10-50W;当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者旁路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时,都会导致起动电阻烧坏。因此在变频器维修替换电阻的同时,必须找出变频器故障原因,如果故障原因是由输入侧电源频率开始引起的,必须消除这种现象才能将变频器投入使用,如果故障只是由变频器旁路触元件引起,则必须更换这些器件。

通用变频器无故障显示,却不能高速运行,经对变频器维修检测参数设置正确,调速输入信号正常,经变频器上电运行测试,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50V左右(正常应在580V-600V),再测输入侧,发现缺了一相。故障原因是输入侧的一个空气开关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造成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报警,仍能在低频段工作。
因为大多数变频器的母线报警电压下限为400V,只有当母线电压降至400V以下时,变频器才会显示故障。而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高于400V,但达不到正常工作的标准时变频器是不会报警的,现在市场上新型变频器都采用PWM控制技术,变频器的调压调频工作是由逆变桥完成,所以在变频器维修低频段输入缺相时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动机转速低频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