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USB驱动

楼主(2019-07-22):
Windows10的系统安装过DPinst64.exe,其他系列的都可以正常连接,就FX3U-80M这个无法连接,image.png一直这样,求大神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在线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线更新看看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B:
你打开电脑,装上一个驱动精灵,用驱动精灵去装US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电脑,装上一个驱动精灵,用驱动精灵去装USB驱动

尝试过,不行,还是没解决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打开电脑,装上一个驱...

去官网找找这个驱动,安装看看,我上次遇见这样问题就直接驱动精灵搞得,不过我的线是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