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电缆问题

楼主(2019-07-22):
这边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pt100螺纹式的那种,因为本身电缆有点短,所以在中间截断了然后接了一段电缆,这样以后温控老是不稳定!请教一下这样对温度传感器测量结果会有多大的误差和影响?还有温度传感器线最长多少会有误差出现?

网友A:
这种的肯定不行,订货时根据长度尽量要厂家配足够长,中间接的线信号有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肯定不行,订货时根据长度尽量要厂家配足够长,中间...

谢谢解惑!这个温度传感器是接入PLC后,通过PID控制加热装置的输出的,老是控制不稳,那解决办法就只有更换电缆了!!

网友B:
温度传感器的线不是普通的电线,是补偿导线,你换用别的会影响测量精度,建议用专门的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