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量输出模块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9-07-22):
一个PLC控制柜,用的施耐德258plc,用了6年了,近期出了点问题。控制不行了!检查下来说是它的输出模块有一个点出了问题,不能接通了。

1)输出模块这么多输出点,可能只坏其中一点吗?

2)如果可能只坏其中一点,那怎么看出了?有什么现象没有?

3)怎么检测某点输出有问题?

网友A:
首先PLC输出点有可能坏的,一个点坏也是存在的,PLC输出灯有没有亮?如果输出灯正常,就看输出到负载端有没有电压,比如PLC是高电平输出,你万用表DC挡,一边测输出,一边接触0V,看看在输出灯亮的时候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那就是坏了

网友B(2021-10-12):
DI的话短路下端子看看有没有信号

DO的话输出指令看看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