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F遇到的问题急求帮助

楼主(2019-07-22):
我这边设备运行期间突然出现部分设备设备跳停,过几秒钟要都能正常开起来。具体情况:整个CI801下面的/IO模块指示灯都亮红,过上几秒就显示正常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已经采取的办法:1、只更换SL_3F2_1的CI801及DP头;2、更换24V电源;请问还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IO模块自检出故障,然后进行保护关断了,你主要看看与外部IO连接,比如瞬间过载也会出现这种原因。还有种原因就是模块自身出问题,误报故障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O模块自检出故障,然后进行保护关断了,你主要看...

IO模块自检出故障应该是单个IO模块吧,我现在是整个CI801下面的/IO模块都报故障!

网友B:
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有没有总线仪表,如果有可以检查一下现场总线仪表是不是有没有电缆或者仪表接线盒绝缘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