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MODBUS-RTU与第三方通讯

楼主(2019-07-22):
cp341报警超时未收到应答,用串口助手测试第三方软件和程序没有问题,能发送和接受,CP TX灯闪,检查参数相对应,第一次用485做modbus通讯,不太懂,求指点

网友A:
看看这个使用说明吧,或许能帮上你:https://wenku.baidu.com/view/e9772e2eb4daa58da0114a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使用说明吧,或许能帮上你:https://we...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短接的

什么短接,求指点

网友C:
1 2和4 9和11短接了么

2 你有在4和11之间连一个330Ω的电阻么,

3 你是让CP341做了主站么?从站和主站的组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2和4 9和11短接了么2 你有在4和11之间连一个330Ω的电阻么,3 你是让CP341做了主站么?从站和主站的组态是不一样的。

1根据厂家给的手册,4-8 11-7接地-接地

2距离很近,没有接电阻

3参数一样

我用了一个别人的程序发现可以收到数据,研究半天也不知道我这个哪里有问题,理解不够深刻啊

楼主:
有懂的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1,CP341的modbus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2,有固定块读取,FC8,

3,试试先读取一个40001试试,先不要读取太多,

4,你可以把你具体的东西发个截图,能看的更清晰

更利于别人帮你处理

网友E(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