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link总线的abb控制

楼主(2019-07-23):
公司有个项目,plc是三菱的,走CC-link总线,然后plc要和abb机器人通讯,用了一个三菱的模块QJ71DN91,我的理解是devicnet转cc-link,不知道对不对,机器人的IO板是652的,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机器人端是要怎么设置,信号怎么建,还有各种地址什么的怎么搞,还有plc那边一个大概的设置流程是怎么样,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BB支持CCLINK通讯的,参考:https://w...

对的  还有千万不要用协议转换的卡  或者扳子  很不稳定的  查起来要命的

网友C:
QJ71DN做DN主站   ABB机器人做DN从站  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D(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E:
ABB使用DSQC378B模块来和三菱plc走cclin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