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定时器的基本要素

楼主(2019-07-23):
   (1)编号、类型及分辨率。S7-200系列PLC配置了256只定时器,编号为T0~T255。定时器有1 ms、10 ms、100 ms三种分辨率,编号和类型与分辨率有关,选用前应先查表2-4以确定合适的编号。从表2-4中可知,有记忆的定时器均是接通延时型的,无记忆的定时器可通过指令指定为接通延时或关断延时型。

    (2)预置值。预置值即编程时设定的延时时间的长短,也叫设定值。PLC定时器采用时基计数及与预置值比较的方式确定延时时间是否到达。时基计数值称为当前值,存储在当前值寄存器中。预置值在使用梯形图编程时,标在定时器功能框的“PT”(Preset Time)端。定时器和计数器的预置值的数据类型均为整数,除了常数外,还可以用VW、IW等作为它们的预置值。

    (3)工作条件。工作条件也叫使能输入。从梯形图的角度看,定时器功能框中“IN”端连接的是定时器的工作条件。对于接通延时定时器来说,有能流流到“IN”端时开始计时;对于关断延时定时器来说,能流从有变到无时开始计时。对于无记忆的定时器来说,工作条件失去,如延时接通定时器能流从有变到无时,无论定时器计时是否达到预置值,定时器均复位,前边的计时值清零。对于有记忆的定时器来说,可累计分断的计时时间,这种定时器的复位就得靠复位指令了(接在复位端)。

    (4)工作对象。工作对象指定时时间到时,利用定时器的触点控制的元器件或工作过程。S7-200系列PLC定时器的工作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每个定时器均有一个16 bit当前值寄存器及一个1 bit的状态位T-bit(反映其触点状态)。接通延时定时器和有记忆的接通延时定时器在“IN”端接通,定时器的当前值大于等于PT端的预置值时,该定时器位被置位。当达到预设时间后,接通延时定时器和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继续计时,一直计到最大值32 767,若工作条件未失去,则保持最大值32 767。此外,使用定时器的当前值可扩大控制范围,编程思路清晰,逻辑简单,灵活方便,如例3-1。

    断开延时定时器在使能输入“IN”接通时,定时器位立即接通,并把当前值设为0。当“IN”端断开时启动计时。当达到预设时间值Pr时,定时器位断开,并且停止当前值计数。当输入断开的时间短于预置值时,定时器位保持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