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F9329-EVCPU

楼主(2019-07-23):
       各位前辈:目前公司一台伦茨EVF9329变频器故障,最直观的现象就是CPU板开关电源功率管附近PCB烧糊了,清理更换损坏零件,上电测试电源无法工作,处于打隔状态,输出电压很低!检测各路输出及负载,发现稳压5V输出电阻偏低!拆下稳压IC,对5V电路接入5V直流电源,发现电流超过1A,而且CPU V301发热异常,拆下V301,其它电路复原,电源已经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样就能判断是CPU V301的问题吗?这个芯片要怎样更换,这个IC要烧录程序才能使用吗?或者程序还是存储在旁边存储芯片里面?第一次接触伦茨,还请各位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