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组态王设备组态的求助,希望大神给解答下。

楼主(2019-07-23):
    小白一个,希望大神不厌其烦。奈何积分不够悬赏,请多多包涵。

    教程里边说的是仿真PLC COM口都不用设置的。

  景:我想用组态王和信捷XD5 plc通讯。用RS485,走Mobus RTU。

  疑惑有三

     疑惑:电脑有一个COM口,PLC有一个COM口。设备组态的时候

1.如下

2.如下

    这个设备地址是PLC的设备地址。这个地址格式是什么,我看有的视频教程说是 1:2,   前边是设备地址,2代表波特率,是这样吗?

   3.一直点下一步就组态完成了,我一直疑惑的点是从头至尾我没有设置过PLC与电脑的哪个COM口通讯。

网友A:
第一个问题,PLC通过串口(USB转串口或者直接串口)接到电脑上,所以这个COM是电脑端的,可以在电脑本地设备管理器查看

第二个问题,PLC地址格式,“地址帮助”打开,里面有详细说明

此处注意,电脑连接PLC的串口线要注意安装驱动,否则会出现通信错误,还有就是上位机通信参数与PLC端要设置一样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PLC通过串口(USB转串口或者直接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