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SUM指令

楼主(2019-07-23):
5.PNG7.PNG我有用到一个8位的RS指令,需要用WSUM指令来求返回接收的一串数据的和,像上面图D520是求和得到的值,但是这个值和我自己算出来又是不样的,我自己算出来是CF4而指令求和是C34,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N的取值最大是64,你不能按照68去计算,所以你自己计算值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的取值最大是64,你不能按照68去计算,所以你自己计...

没仔细注意看,万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N的取值最大是64,你...

可以麻烦再帮忙回答下读取字节或者半字节是怎么做吗,就比如D400是0041我要读取出4和1分别拿出来解码的话是怎么拿出来

网友B(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